惠普 NC6400 帮帮我吧

楼主(2010-04-05):
电流 0.94 CPU 内存换过 显卡 北桥做过BGA 各项供电正常 CPU 北桥 显卡正常发热
cpu
显卡

网友:
用检测卡看跑什么码

网友:
不过内存也有可能是内存槽的问题,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cpu坐是否虚焊了呢

网友:
哥们 intel 的CPU虚焊的少呀 我压了没反应

网友:
2个内存槽 我都试了 也加焊了 不行

网友:
诊断卡 不跑马

网友:
估计北桥的可能性相当的大。你可以换一块好的上去试试

网友:
听你说的不是太明白,电流有跳变吗?CPU复位都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