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路板上 电子符号的含义

楼主(2010-04-05):
VR 是什么元件?

网友:
可调电阻吧

网友:
楼上的说得对,VR一般为可调电阻

网友:
呵,这种元器件有专门这样的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液晶电路板上面都有啊.. 起什么作用啊.. 有没有那么多符号的大体含义啊..

网友:
可调电阻呀~~~

网友:
VR为可调电阻

网友:
学习一下   我也知道是什么原件了

网友:
压敏电阻 。

网友:
可调电阻或者电位器。至于什么作用要看所在的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