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有触发,不跑码,不是通病,该如何检测!!!

楼主(2010-04-05):
我有个旭日150的本子拿过来的时候上电源检测是0.54A,不显示,以为是通病,拿出来焊接ADP3205不行,换全新的芯片上去,包括那两个3415,还是不行,cpu有1.2V的供电,3.3和5V都正常,北桥有1.05,1.25和2.5V的供电,现在的毛病是开机触发后电流上到0.54A左右不动了,bios刷过,不知该如何处理,有知道的出来说一下啊!!谢谢

网友:
没看到一点关于时钟和复位的检测.........

网友:
新手不知道该如何查,希望楼上说的详细点可以吗?
给个思路吧!!

网友:
要是集成的话可能是北桥

网友:
上诊断卡看跑什么码,上假负载测CPU复位

网友:
不复位的话换南桥

网友:
内存换一下 试试啊,不跑码,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至少PCI复位正常么?

网友:
看机器有没有过pci复位,如果没有查电 ,如果有差cpu复位

网友:
我上诊断卡显示- - - -,诊断卡上的reset亮一下就灭,应该复位正常吧!!我是这么认为的,有什么不对,大家帮我指正一下,南桥我换过了,不行,现在在焊北桥呢!!

网友:
焊了北桥还不行啊,还是老样子!!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150的机器 ,待机电流0.24A(大了),加电到1.18左右就不动了,请问是什么问题?高手指教啊

网友:
不跑码有很多原因的,先查下CPURST#有了没,再用示波器测下BIOS总线上有无波形,根据时序一步步判断!

网友:
我也遇见个,是不过 内存,,我觉得你那个重点查CUP复位吧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仔细检查一下南北桥的小电压

网友:
认为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时钟灯的状态怎样啊,是不是亮一下就灭了。

网友:
我又查了一下时钟芯片的各个时钟,波形都正常,就是测量内存槽的35和37脚没有波形,不知道是我的100M示波器测量不出来,还是就是没有,不过我用示波器测量台式机的915主板的时钟能得到波形!!不知道该如何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