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PVG-9B3N 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0-04-05):
手里一个索尼的本本,拿来的时候是进不了系统,BGA加焊南桥后,变成开机都没有反应了,板子料号是MBX-61的,谁有那图纸啊,发给我个看看,南桥后给更换新的南桥了。不过对地阻值貌似不对。都是无穷大,是不是南桥没有搞好导致的呢,测量开机键电压也没有。没有图纸也没有思路了。各位帮忙看看。在线等,,谢谢

网友:
索尼的排线好坏  你看看排线

网友:
索尼的排线好坏  你看看排线 我碰到过

网友:
南桥没做好吧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没有做好  毕竟原来可以点亮 做完南桥后就不开机了   LZ是说USB口的阻值无穷大么 如果USB对地无穷肯定不对 也就是说南桥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已经换了二个了。都是新的。难道还是南桥问题啊,我就不明白了,现在是3.3和5V都不出来啊。难道索尼的本本是要触发后才出3.3和5V么。

网友:
排线我量了,都是好的,按键待机电压就是没有为0,待机电压都没有出来,南桥有问题会导致待机和3.3这些都有问题么,手里只有一个MBX-67的图纸,和MBX-61的不一样啊,谁有图纸啊看下,南桥是用 BGA做的,做了N次了。难道买的新南桥也有问题么?

网友:
忘记了一件事情了。呵呵,我少插了一个板子,现在待机电压5V正常,3.3和5V也出来了。。问题是按开机键没有反映,估计还是南桥的问题,因为南桥对地阻值无穷,,桥都换了三个,还是一样,问题在那里了呢,有知道的说下啊

网友:
换南桥的时候有没有碰掉旁边的小元件?仔细对一下看看吧

网友:
南桥底下是不是有焊盘掉了,检查检查

网友:
掉了二个贴片排阻,找到给焊上了。其他好象没有掉东西??具体也不知道了。

网友:
量一下南桥晶振是不是做南桥的时候把他搞坏了

网友:
晶振我已经换了一个了,难道晶振坏了,南桥也查不出它的好坏,晶振是开机时候有没有起震啊,

网友:
待机都有了  插电南桥晶振就要起震的 还有你量下开关有没3.3的电压 按下开关有没有跳变 还有那个3.3V的电压是不是连到IO的 还是直接触发南桥的

网友:
开关有电压,也有跳变,至于你说的 是不是直接到 南桥,这个就难说了。起先没有搞南桥的时候是 可以触发的,搞了南桥就触发不了 了。

网友:
大家帮忙指点下啊。要死了这个本本

网友:
南桥做了四次了。在做估计要报废了。又去搞了二个南桥来。不晓得一样的结果么,实在修的郁闷啊,就是给南桥加焊了一下导致了都不开机了。阻值都无穷了。。气死了。。。。什么情况啊

网友:
SONY MBX-61的图纸谁有啊

网友:
USB无穷大 不用考虑别的 肯定时南桥没做好 你都换那么多桥了 足以证明南桥是好的 USB是直通南桥的 如果南桥下面的锡盘没掉的话  就只有一种可能 没焊好 南桥和板子没接触上 你是用BGA焊台做的么 新的南桥都是无铅的 熔点比较高 我对于新发的桥 我都是从植株 你按我说的试试吧

网友:
好的。我再试下,开始不能触发,现在可以了。换了晶振,可以触发了。到0.86不动了。现在还是先换南桥看看。自己动手植株吧,估计也是南桥问题!!

网友:
应是BGA时引起PCB,及南桥外围器件问题,要跑线,买块料板回来,慢慢查呀

网友:
买个料板那有啊,那么老的机器,有图纸也好啊。可是啥都没有,郁闷啊。也没有个同行出来表示表示啊。。郁闷了。都修这个机器4天了。还没有搞好呢。

网友:
0.86该到显卡了吧

网友:
重做南桥,故障解决。能起机器了,LOGO出来了。新问题也出来了。硬盘认不到了,也不想再动南桥了。新的南桥做上去的,估计是PCB板子有问题了。。只有放弃了。。。谢谢。基地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