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lcd高压电源一体板

楼主(2010-04-05):
联想19lcd高压电源一体板,电源上的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sck083坏了,可以用导线连起来吗,不用这个电阻了?大家是怎么弄它的?

网友:
没有用线连过   一般都是去电源部分去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压敏电阻怎么办?也是拆?

网友:
不用也可以的,其实就是减小开机电流冲击的作用。

网友:
还是用了好,有保护作用的

网友: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  是用来吸收开机时候的干扰脉冲
压敏电阻,当交流电压异常升高到他的额定伐值时导通, 在电压不稳定的地区是比较容易损坏

厂家都放上去了  为了安全  你自己不用 省那 几毛钱

网友:
一般情况可以连起来,

网友:
最好不要直接连,换个新的比较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