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0-04-05):
联想天逸80A  ATI Radeon X600 的显卡,有花屏的现象,到XP滚动条那里就花了,进系统就黑了,用哪种软件测试比较准?

网友:
先看看内存 再看看评先  还不行就是显卡

网友:
直接做显卡吧

网友:
直接植株?

网友:
这个问题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八成就是显卡的问题了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坏了?我手上没有折样的显卡啊!

网友:
显卡重新植珠就行了,显卡容易空焊不容易坏

网友:
谢谢大家了!从新植株我没有BGA的设备,我还是新手还不敢拿风枪做BGA。我刚才加了下焊,不花了,进了系统也不黑了,试几天在说。新的问题又来了屏不显示了,用的外接的显示器试的,明天再拆开看下是不是线没有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