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代换的问题

楼主(2010-04-05):
请问一下大家,电源板上的7C224J的瓷片电容(250v 0.22u)可不可以用标着是 CBB21 224J 400V的涤纶电容代换?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用  因为没换过  哪个电路上面的

网友:
是联想 L17C电源板上的呀。在C5706中间的,换了C5706 可能还要把这电容也换了才行。

网友:
联想的一般不用换中间的电容的

网友:
可以的,换

网友:
注意联想通痛

网友:
换了,试了确实是可以的了。

网友:
可以的,试一下

网友:
224 就是220000 和0.22是一样的 单位不同
J代表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