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0-04-05):
现在手上有一块双敏主板,二修的,我接住后发现BIOS有焊过的迹象,主板上有几个电容爆了,没有换,北桥供电管动过。

我首先把电容换了,上电不自检,北桥有供电1.5V   然后我更换了原先动过的两个管,。上电跑码,亮机,

但是现在有一个新问题,就是不能重新启动,也不能点复位,其它的都正常,进系统点重新启动也不行,一重启主板就到C1掉电,点排针也是一样,按CTRL   ALT     DELETE   也是一样,  再开机又是正常

BIOS我又重新刷了一下,还是一样

请问这个应该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呀?

网友:
现在就在用这个主板上网呢,有着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不能重启,

复位电路刚才也查了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呀

还会是哪儿有问题呀????

网友:
晕  楼主你同我所遇过的板子一样情况呀
我这有一台机子,第一次启动后能自检,但关机后想再重启,却不能自检的,CPU风扇能转动,但不能通过自检。并且发现这次重启,硬盘灯一直在亮着。将主板电池拔掉放电再装上,仍然不能自检,后来将CPU取下,再启动,但好奇怪,仍然是第一次能自检,再关机后却又是硬盘灯一直亮着,不能自检。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奇怪的现象?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3243-1-1.html

网友:
还是有点不一样呀,我这个是重启后自检到内存掉电,但是你等个5秒种再开一下机就全都好了,不会出现不亮机的睛况呀

网友:
不是了,是重启到内存掉电后不会自已上电了呀,你还得开一次机才正常

网友:
应该还是复位电位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