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200黑屏,已经确定软启动没有完成。

楼主(2010-04-05):
主板上cpu和内存。电流0.8a,我的诊断卡不跑码。复位时钟都正常,用示波器测minipci的64pin有帧周期信号,南北桥,及cpu没有什么问题。打cpu到北桥的ad线阻值正常,打内存到北桥的ad线阻值正常,打minipci的ad线发现ad18脚阻值偏低,但是通过图纸发现这个脚连接的范围比较广,涉及到网卡,北桥和南桥。测bios的ce脚,有波形但不连续,通过观察波形好像是仅过了cpu。这个主板是ecs的557.sis的芯片组。这个主板有个通病就是键盘芯片W83L950D比较容易坏,但是如果是这个故障应该跑C7。可我这个不跑码。通过给诊断卡飞线,也是不跑码。我的诊断卡是3合一的。

网友:
ecs的557s主板和我这个557有什么区别么?
听说w83l950d如果贴纸条就是有程序,如果没有贴就没有程序,这个确定么?我这个没有小纸条。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比较少,不过EC坏的确实挺多的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了,不跑码是因为机器没有进入软启动,是BIOS程序坏了。就此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BIOS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