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45PE加不上电故障

楼主(2010-04-05):
杂牌845PE,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再加还是转一下就停,如果是短路应该断电才能再加上电,这个是短路还是其他的故障?

网友:
已测过CPU供电,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均无短路

网友:
那你就换片I/O试试 因该是8712HF-A的吧

网友:
按LZ说的,应该是场效应管坏了,用万用表量下看吧,个人经验应 该是,以前遇到过好几个板都是CPU边上的场管击穿

网友:
IO是83627的吧。IO挂啦

网友:
83627?83267吧

网友:
那是芯片轻微短路的吧。不是电源保护。

网友:
可能是U边上的管子搞掉了

网友:
查一下主板上的每一个MOS

网友:
这个不是短路,短路过了再加电是加不上的,你的可以再加电应该不是短路的问题,你的这个问题我看你还是强行加电看看是不是有的电压没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