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问题

楼主(2010-04-05):
笔记本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屏按一下就可以,换一个屏就好好的,不是屏线问题,屏电路里也都补焊过了,请教高手,这是屏电路哪个器件坏了呢?碰到好多台,都是换屏,郁闷!

网友:
一般是屏问题

网友:
电路电压也正常,怀疑哪里虚焊,可都补焊了也不可以,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掰一下就可以,手放掉又不行了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期待高手的结果在线等

网友:
这应该是  屏线的里面短线,我遇到了两个这样的,用手按先屏线部位的地方,屏就好好的。

网友:
电路上。。一般屏上的大芯片。

网友:
是屏上的邦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