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富士康 pc945 PL7AC-8KS2自动上电

楼主(2010-04-05):
今天是清明节,大家休息,我就把前几天的一个维修实例整理一下发上来,第一做实例,做得不好请海涵~高手可以路过。

二手板,拿过来一看供电部分的场管都被同行焊接过(cpu三相供电的场管),IO也被焊接过,,做基本量测后没有短路问题,通电,自动点亮了,查IO相关 路,正常,测量开关针始终为低电平,正常时为5V高电平,查io相关的工作条件正常,判断为IO 损坏,更换IO(IT8712F-A)后自动上电的故障排除。

上假负载测量CPU供电1.6V正常,再上CPU,在测量CPU供电1.4V,在测量过程中听到啪的一声,CPU附近的一个下管冒烟。赶紧拔电,心想 CPU可能完了,100多块啊), 断电后测量这个场管已经击穿了.

更换场后测量其他的几路场管正常,上假负载测量电压1.6V正常,不敢上CPU了,就拿给饼哥看,他先用示波器测量CPU供电波形不对,(看来修CPU供电要有示波器才行)打下管控制级G 对地电阻为无穷大,测量其他几路供电下管控制级为正常的511左右,说明这个下管控制电路有问题,这个下管连接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17脚,测量17脚到该管的控制级是通的,说明ISL6566内部损坏了,造成下管控制级G级悬空失控,过流而击穿,幸运的CPU没有烧毁~更换后,在次测量上下管控制级G对地电阻正常。测量波形也正常,上CPU,通电,正常跑码~故障完全修复。

总结:在通电上CPU前,场管的G D S几个极都要详细测量对地阻值是否正常,修理CPU供电时一定要可量控制级是否悬空或者短路,有示波器最好看一下波形是否正常,电压正常不代表能正常工作。新手维修忽略很多细节没有去测量,今天这次维修实例给我以后很好警示!

富士通 pc945 PL7AC-chinafix.pdf

网友:
请问,第3、4、5张图中用什么软件做的标示?

网友:
楼主搞错了..是富士康不是富士通....有波波就是一样的维修..

网友:
小彭你已经出徒了,哈哈

网友:
你跟饼哥在一起修吗?不然怎么拿去找他?G级不电会造成老是烧这个上管的,不会烧别的管子,另外就是VCVRE一直不出来,呵呵。饼哥,我也想跟你会呀》?不知道收不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推荐个给你“可牛影像”到网上搜 好找

网友:
这些最好上下管一起换了

网友:
这些最好上下管一起换了
引用 网友B:
盲目维修。

网友:
这个明显是饼哥修的板子。。。呵呵
引用 网友C:

能写出来。理解了。就是精华了

网友(2011-07-04):
     这个下管连接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的17脚,测量17脚到该管的控制级是通的,说明ISL6566内部损坏了,造成下管控制级G级悬空失控。
    正常的不也是控制极连到ISL6566的17脚的吗,怎么能证明6566内部损坏了呢,理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