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故障 高手请进!~

楼主(2010-04-05):
开机时正常,五分钟后无图像有声音,马上关我的是一台创维电视,型号是37l28rm.若没有dvd怎么办?机,五分钟后再开又正常,但五分钟后又无图像。什么原因?

网友:
你拆进去看看,应该就是场块虚焊了,

广源电脑医院 -4 LCD电视无场块

网友:
液晶电视竟然有场块~~~?

主要查给高压板供电的滤波电容,

问题出现时候测高压板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高压板那里出问题了。。。。。可以试着用强光照屏,如果能看到点图像说明高压板不工作了,检查高压板的供电电路

网友:
呵呵谢谢你们。好像没错就是这个问题谢谢啦

网友:
为什么没场管呢,日,你们没高错吧,电源的就N多,大大小写,基本在低压电路里都是贴片8脚的,你们搞毛,电视用的场管你们没见过,修什么东西嘛,别误导别人。。。。。

网友:
高压板,坏或者换高压电容

网友:
汗一个,液晶决然有场块,学习了

网友:
我也觉得  高压板的可能性大些。
楼上 说的 场块 或场管是否指的是  场效应管啊?

网友(2010-05-06):
回复 网友A:
我汗、人家说的是场块你在哪瞎叫什么啊。。液晶本来就没有场块的吗。。。。没看都没人理你呢吗

网友:
我也觉得  高压板的可能性大些。
楼上 说的 场块 或场管是否指的是  场效应管啊?
引用 网友B:

不是, 楼上说的人清楚,液晶没有场块

网友:
这个哥们发明了个怪物,液晶的身体CRT的内脏哈哈!!一看一定是搞研发的。
这个论坛是个很权威的、很严谨的,请这样的同志注意,我们不懂的时候不要说话,需要的是听和理解。

网友:
液晶电视其实跟液晶显示器差不多的,这个故障肯定是高压板了

网友:
也是高压板的问题啦。。。或者电容

网友:
常理看来应该是是电源部份的电容不好了。或者高压开焊了。

网友:
主要是高压供电或者是接触不好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  没解决的话  先看看电容鼓包了没?   若没有  的话 就是  过流保护了  短接电源芯片的保护脚就行了   就不会灭了

网友:
高压板 和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