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60 换灯管屏幕不显示了

楼主(2010-04-05):
IBMR60 换灯管屏幕不显示了.屏也没有碎,就不是不知道什么问题,外接显示器能亮。晕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没换好~~~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灯管没有换好啊

网友:
再换一根吧。

网友:
我查到了问题 灯管没事有背光, 平没有信号,是屏的保险烧了换正常,谢谢朋友们看我的帖子

网友:
那就是白屏嘛

网友:
换灯管是个精细活啊,像楼主这样烧保险的比较少,一般也就是没换好,涛声依旧了

网友:
屏没有信号应该白呀   说明白吗?>

网友:
显卡有问题,加烤显卡

网友:
我的屏换灯管后在屏中间多了一条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