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键盘坏

楼主(2010-04-05):
ibm T41 键盘坏了开不了机,应短接键盘接口的那两根线开机
开不了机

网友:
记得好像是主板键盘接口 上排右数第11个脚

网友:
实在不知道,你就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慢慢刷键盘接口,看碰到那个点触发了,就是那个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