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修复捷波K8T7P 无CPU供电一例

楼主(2010-04-05):
今天收到一块754主板,首先目测一下主板外观,没有发现掉件什么的,接着打阻值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正常,然后上电试机,测了几大供电,发现没有CPU核心供电,看了一下这个供电IC是RT9244,看起来跟9241差不多,就先查了一下ss脚,发现没有电压,按照以前惯例,把SS端电容换掉,再上电试机,测量一下还是没有供电,晕死,看来这个IC的工作条件还是没有满足,再仔细查一下,供电 ,VID 脚,DVD脚,发现DVD没有电压,跑一下线路,发现这个脚通过一个电阻连到12V,这个脚的电压是由两个三极管控制,发现Q2 B极是高电平,Q1 B极也是高电平,Q1高电平,这个Q2应该是截止状态啊,Q2的控制电压没有被拉低,显然是Q1有问题了,拆下来测果然坏了,在坏板找一下换上去,一上电,DVD电压有了,ss也有了,CPU供电也来了,上CPU,内存,一试可以跑码,OK搞定收工。这可能是最平常一个例子,高手就不用看了,新手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你的这是三极管还是场管,如果是三极管的话就画错了,你画成PNP管了,就是高电平截止!

网友:
楼主实例讲解很好,把图改一下,DVD引脚不能直接接到12V上,应接在Q2的集电极。

网友:
不好意思,有点粗心,图有些地方画错了

网友:
这是rt9244的PDF
参考下

网友:
LZ讲的还是不错的,我们这样的新手比较合适看的。还有楼上的大哥,这个的资料就不要下载分了吧?下载分少的。。。。。

网友(2011-07-04):
原来楼主的图画错了啊,我说嘛,按照楼主的分析,在对着图纸,感觉不对劲,楼主下次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