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家伙怎么拆焊,恐惧中

楼主(2010-04-05):
四周引脚缩龟壳下,肚皮还是铁包的,一看就无从下口

网友:
用热风枪啊!吹软了用镊子夹起来

网友:
吹下来容易, 吹上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焊锡不能太多了。我头一次吹上去 的时候外面看不到感觉挺好 里面就有连的地方,我焊的是个电源管理IC  6566 好像是 不记得了    一通电 一股青烟 就报销了

网友:
先清好焊盘,再在芯片引脚上好锡,中间建议不上了《应该是地线,帮助散热的吧》。
再拿风枪吹,冷却后测一下通断,都通就OK了

网友:
拆就直接加助焊膏用风枪吹就OK。
反正焊超难,有两种方法,一是加助焊膏直接吹,二是拖平中间对好位用风枪固定再用烙铁加焊引脚,这个我最怕了,近视没强光情况下根本不想搞。

网友:
我前天拆了一个还没有焊上呢, 郁闷呀

网友:
烙铁+风枪配合,焊之前保证接地焊盘上面的锡被有效融化(可以使用烙铁持续加热几十秒,保证有一定的预热)
然后上芯片持续滚动的吹。使用捻子拨动后感觉底部锡液化为佳。

网友:
在芯片每个脚先加锡,再把板子用烙铁脱平,对正每只脚再用风枪吹上去,最后在拉焊,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这种芯片多了去了 多做就行

网友:
先加助焊膏,再基本对位(焊锡最好用原来的),用风枪均匀的吹,过会会自动归位的。呵呵,多练就行@!

网友:
想焊好这个我看你还得炼下基本功咯

网友:
多练,反正是凭感觉来的。

网友:
QFN type的封装, 以后会用的越来越多, 用烘枪吹下来, 用烘枪烘上,最后用烙铁辣焊。

网友:
吹下来的时候用风枪,焊的时候用烙铁。

网友:
烙铁能点到引脚吗?

网友:
呵呵。。我焊这些芯片。。都没失过手

网友:
看的我不敢拆了

网友:
关键是不要把针脚弄变形了。。不然后果自己想。。

网友:
11楼讲的方法不错 我都是用这种方法 用风枪均匀的吹,芯片会自动归位
多练习练习吧

网友:
我曾用烙铁焊过上去,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