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L17C闪屏

楼主(2010-04-05):
一台联想LXB-L17C用了约半个小时之后屏幕就像水波纹一样图像也水波纹一样 ,这个机器由AOC代工,以前高压电源一体板上面有电容鼓了换过了故障还是那样,现在已经确定是驱动板故障,要怎么修啊

网友:
应该是某个元件发热造成的,试用罗铁逐个加温看看

网友:
TSU16或者MCU ,这个MCU也爱出问题

网友:
4# 万庆明 你是说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