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洗过澡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0-04-05):
前几日接修一台主机,故障是,开机风扇转,不跑码,
主板ga-m56s-s3
CPU AMD4800
内存 宇瞻1G X 2

处理过程 先用自己的维修电源 试机,无效

然后上假负载 量各处电压正常

没办法只好用代换法

把CPU 装在自己的机子上开机OK

把自己的CPU 装在 那个主板上 OK

内存显卡主板CPU 都没问题

就怀疑BIOS 出了问题,刷写最新版BIOS ,清空COMS 开机 仍然不跑码

最后就怀疑 CPU 和CPU 座子接触不良,

但是无论怎么按压CPU 都不跑码,

看来不是底座虚焊,可能是插针处接触不好,

撬开座子,用牙刷+酒精清洗,烘干后试机无效

最后一招只能水洗CPU 了,用超市波清洗器,用洗洁精稀释液清洗,烘干  上机后OK

到这里基本成功了,但是奇怪的事情还在后面

感觉主板弄好后就开着机子运行了几次SuperPi的 838W位 没有出现问题,于是装机

等装到机箱里又测试了一会才想起来没有涂 硅脂,又把散热器和U 拆下来涂硅脂后,在装上机 又开不了机了,

又把CPU来回拔插N次,仍然无效,上自己的CPU又一切正常,

本着试一试的想法,又把CPU 清洗一次,再装入机器  一切又正常,试着在拔一次CPU ,装上后再开机,又不跑码,把CPU 装入自己的机器一切正常,

继续清洗 装上后开机又能正常工作,那个汗啊,咋会遇见这么极品的CPU

最后小心翼翼装着CPU 涂硅脂,在小心翼翼开机试机,关机后使劲从各个方向使劲拍打机箱,然后再试机,一切正常。

疑惑:

CPU 拆下后为什么需要洗过桑拿后才能在原主板上正常工作?

网友:
amd的处理器很垃圾的,之前我也有一个4400+的,本来是试过是好的,后来放到别的主板上试又不行了,以为坏了。有一天给别人修机器,又把它拿出来点了下,结果又可以亮了,但进系统蓝屏,当时也没有在意,感觉能亮了应该就没问题了,但之后又怎么也点不亮了。现在只好一直放在箱子里了,扔了又觉得可惜。垃圾产品啊。
虽然intel的也遇到坏的,amd的简直是见的太多了

网友:
这么极品的U都被你遇过了,不过佩服楼主的是,这么有耐心,还桑那几次这个U
~~~~~~~~~~~~~~~~~

网友:
放锅里煮一下看看问题能不能解决,呵呵

网友:
把U煮了喂狗

网友:
到底怎么会事啊!是不是cpu底座的事啊  ~!

网友:
我昨天刚碰见一个类是问题  换了cpu好了 再换回来不亮  用我的cpu拷机一个小时 再放回他的cpu ok了
再怎么测试都没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北桥有问题啦  AMD的很多都这啦  很垃圾啦

网友:
楼主遇到的这个问题还真有意思,真有要洗桑拿的U

网友:
哈哈 他爱上洗澡了哦····

网友:
呵呵也是头回听说!
应该是cpu和座接触不良把    没话说~~

网友:
这个倒是学习一下。

网友:
虽说cpu质量差了点,不过楼主“使劲从各个方向使劲拍打机箱”的方法实在是雷人了点。质量问题没啥办法。

网友:
少见哦 好奇怪的事情 我上次遇到个也是开不了机 还没有找出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CPU底座吧,加焊看看,期待楼主OK了以后回来说说看

网友:
重点在加焊底座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吧

网友:
好像还是没有从根本解决问题,这样费了好大的劲用了好多时间,还是不能保证质量。还不如换个U更稳妥。

网友:
AMD  CPU坏的机率比Intel大的多~~我碰到过两次了~~~

网友:
U应该没问题 座子的可能性大 卡扣之类的要检查  注意的是上风扇有没有压到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