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600gt一开始是不亮修复后能点亮玩不了游戏

楼主(2010-04-05):
昂达8600gt不亮,测电压1。3V电压没有测G级无控制电压跑线发现G极和一个rt9232相连换后有电压输出能点亮近系统不玩游戏能用10来分有时出现小花的现像,只要一玩游戏马上花屏死机,显存和GPU都加焊过还是一样,现在真不知道是哪的问题了,是不是GPU得从作呀

网友:
有可能没加焊好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不行再加焊下吧

网友:
你没加焊好啊,最好用镊子动下核心

网友:
你把  核心 重新做一下  ,
然后 软件扫描下 看看 显存 有没有问题

网友:
核心做一下,待会不小心做了就给黑屏了咋办,我建议不到最后一步不要去做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