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7140 VER:3.A

楼主(2010-04-05):
求MS-7140  BIOS   诊断卡跑C1  C3   05  01  C1  C3  循环 谢谢

网友:
中国主板维修基地里就有  搜索一下   估计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I\O有关线路有问题。
查I\O的供电、时钟或是直接更换I\o芯片

网友:
2# cxkjjlb 基地没有

网友:
你看是不是显卡有故障了啊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来了个客户 一样的板子  都出来的   看基地没有  官网也没有  传上来

MS-7140 3.rar

网友:
从好的主板读出来的

MS-7140 3.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