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VT890-9的主板只认1G内存

楼主(2010-04-05):
我有块GA-K8VT890-9的主板,BIOS也刷了,内存也换各个槽子试了(每个槽子都能认出内存来),不管怎么弄,就只认两条512M(共1G)的内存,怪问题哦,请哪位大侠来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没人帮忙解决一下么?难道都认不得?

网友:
是否看看你的内存有多少个BANK?

网友:
有这种板子的,我见过好多牌子有这样的东西了,据说一批芯片出了问题的,就是单条512正常,有多少接口接多少条512都正常,上1G单条,要不不亮机,报警,要不用RST扫,全坏。很怪的

网友:
我昨天也接了一块一摸一样的主板,主板就跑到C1过不去 内存电压都正常,后来也不跑码了通电就显示00。怀疑是BIOS坏了,没有编程器我就用软刷,刷不进去,后来客户拿走了,客户催的要命就不想修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组的问题.不支持单条1G的吧.

网友:
不是单条的1G,是两条512M/DDR400的内存,加第三条512M的内存不认,屏幕还是显示1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