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怎样焊接多针角IC的

楼主(2010-04-05):
比方说IO我用热风枪吹来下,然后再把它的引角对齐,用镊子按住,再用热风枪吹。可是原来的地方高地不平,引角很难对齐,就算对齐了用镊子按住再用热风枪吹时就会移位老是焊不成功,高手们是怎样焊的啊?

网友:
把焊盘托平  上点焊膏 风枪一吹 ok了

网友:
你说的托平是不是用电烙电把锡刮平,那样不就没锡了吗?

网友:
用电烙电把锡托平不是刮平

网友:
先把下面的锡托平,再把IO对好,用风枪吹。注意这时候不要碰IO,等IO定型。再用工具压住IO的每一边焊紧,一边一边的来。新手就这样弄吧!简单一些、、建议你用这方法

         其实有句话说的好,熟能生巧、、 搞多了就好啦!

网友:
用风枪吹的话在PAD上涂一些助焊剂吹平,要用烙铁焊的话需要把PAD上的锡除去。

网友:
托平  不是把锡刮下来  照刚刚说的方法一般都不用托锡了

网友:
要多炼铬铁。大部分人都是取用风枪。上是用铬铁的。再说。用风枪装容易把塑料件烫坏。而且有些IC温度一高就坏。

网友:
要把焊盘和IC的焊脚清理平了,拖平不等于清掉所有锡,焊盘上还有锡的,就那些锡已经够把IC焊回上去的了,定好位可以考虑先用风枪调小风速吹一下,用摄子轻碰一下不动就用烙铁把四边的脚焊好。

网友:
新手学习焊接来了。。。。。。。。。。

有空养养鸡 -3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我觉得额  还是用烙铁比较好,先点四个脚。然后拖锡!一边一边来。我就是这么焊的。

网友:
很简单  如果没有风枪   有两把电烙铁可以把有两排引脚的都抹上锡  两边一起焊  受热均匀  一样可以把ic弄下来  柴声卡我就是用着方法    焊接那就简单了   考验你的焊接技术  能把io焊好其他就没啥大问题了 都小意思

网友:
我用烙铁焊坏很多IC了,我是不是很笨?

网友:
一般是把焊盘的锡拖平,然后用定位法,就是四个角上用烙铁上一点锡,这样就稳了,然后上油上锡用烙铁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