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主板没声音》

楼主(2010-04-05):
我的主板是很早的。主板后面的没声音。有输出的   、主是麦克风不行。。我在电脑里面设好了。肯定没设错。我试前面的话    就是声音超小    我很大声的说话录进去的很小声。。放在后面一点声音都没有。。音响声音可以麦克风不行。本人很急啊。希望你们帮帮我吧。在线等。谢谢你们啦。就这样。我都没说话就有一点小声波。

网友:
是不是声卡坏了!!!!

网友:
不会啊。
要死声卡的话。怎么一个可以一个不行呢。音响可以麦克风不行。

网友:
建议先换一版驱动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的看步骤:开始-- 设置-- 控制面板-- 声音和音响设备-- 在点<语音>最后点<测试硬件>   这样在试试你说话呢。

网友:
我倒。。我早就试过了。不行啦。要是行的话会请你们帮我吗?我试了不行的。谢谢你们帮我想办法。在线等。

网友:
主板跳线帽, 位置在 后置声卡槽后面,  全部跳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网友:
楼上的你好!我有看到啊。。他跳了四个。你要怎么跳。

网友:
为什么高级设置哪里麦克风的静音是选勾的?

网友:
应该是麦的质量不过关。

网友:
应该是跳帽问题,他是前置和后置转换用的

网友:
晕!!!你麦克风静音打的勾,说话能听见声吗?

网友:
你调一下麦克风声音试一试!调到最大声音

网友:
忘了说一句把麦克风勾去了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很清楚了,楼主仔细查查看

网友:
可以了吗···等结果!

网友:
换声卡芯片或者加焊测试。你上面的软件设置没有问题。或者你可以换另外版本的驱动再试。

网友:
还是不行啊。不知道为什么。是主板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