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忘记BIOS密码怎样破解

楼主(2010-04-05):
请问IBM忘记BIOS密码怎样破解,谢谢!

网友:
你是哪里的  我是佛山的 我可以帮你破解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就找密码芯片,再刷密码芯片。肯定能行。密码芯片型号大部分都以24开头的

网友:
读一下码片就知道了啊

网友:
赞成以上的发言

网友:
IBM密码
读码器

网友:
请问楼上的,这个文件怎么用啊

网友:
你可以刷码片,也可以读出码片资料,然后用破译工具读出密码

网友:
用编程器读出密码芯片的资料,用IBMPASS找到密码就好了。哪天要是不用车拆机就能解密就好了嘿嘿

网友:
刚下载下来7楼发的东西,可惜不回用。

网友:
一般的解决办法是刷BIOS  找对程序就OK了

IBMpass是算IBM机器的密码的   有没有其他机型的算密码的小软件啊

网友:
这点一下也要扣10分呀,你也太狠了吧

网友:
我50元买了个解码器。(*^__^*) 嘻嘻……插上就能OK了~!

网友:
是IBM什么型号的机器都不知道,

网友:
刷密码芯片,要不有条件就直接换掉

网友:
不是吧,真的是BIOS密码?我一直以为可以用放电解决的,原来要这么复杂啊

网友:
密码芯片
不行就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