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bgl-mx不能通电

楼主(2010-04-05):
华硕p4bgl-mx主板一开机不通电,短接电源主板能显示进系统一切正常,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先谢谢。

网友:
主板电源PSON接口对地的阻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
晕死,杳开机电路呀,是不是三极管坏了,

网友:
短接都能开 机   自己去查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