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进来看看》这是什么芯片啊~~

楼主(2010-04-05):
(图片)

网友:
驱动IC,驱动MOS管的

网友:
有故障说清楚,如果你连这是什么也不知道,那么给你说了你也不知道怎么检测。

网友:
是驱动mos的
但是... 他是什么啊??
有什么8脚能代换把

网友:
一nf4k8as大黄色板 启示故障为不加电.南北桥集成.
不加电 且桥上风扇不转.第一感觉就感觉是桥 插上电源 待机 摸主板上有无发烫元件
先摸桥.正常 再接着摸其周围元件 有一标为u3h1的小件 好像是个稳压器吧!恩就他 有发烫的意向
换 换了还烫! 有表测桥的阻值 阻值000  有001 不止一个
怀疑为桥片损坏 应该宣布报废 但是不能放弃 做 上BGA 经过一番做做  下来 诶~~
能加电了!! 心喜 看来做什么事是不能被表面现象所困得!只有做了才知道.别以为不可能 做了才知道!
加电 测cpu电压正常 上cpu. 不过.  测北桥电压 ?? 有不正常其供电mos 的控制基本没有电压!
是受一什么sc1104ais的八角芯片控制 有什么代换啊!  贴上的图就是其8脚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