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5R 进水加电不亮 附带图纸

楼主(2010-04-05):
从USB口 屏线接口进水 腐蚀面积不是很多  BIOS有几个角长毛了  加电电流 到0.70-0.90 应该是不跑码  然后摁开关关机后 就不加电  换了南桥之后 不加电的现象没有了  但是还是不开机 电流还是那么高 我用CPU假负载测 复位时钟 PG信号都正常 还有LPC总线开机瞬间有波形 之后就剩电压了[local]2[/local] 把长毛的地方都处理过了 就是不行啊  BIOS也换了 同样的主板上的  再不行 我就要干北了 是集成显卡的  不知道咋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