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匀速升,就是不跑码

楼主(2010-04-05):
康柏 R3000机子,奔四。供电时钟复位都好的,上U后触发电流到2.6A左右,然后缓慢上升,能到3点几,不显示,不跑码。我见过的不跑码的机子好像都是电流缓慢上升的,不知会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不过是在板子上上了不同的CPU.比如,原来的CPU是单核的,上了个双核的CPU.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些板子没CPU复也会那样子的,像你那种情况要首先排除桥的问题

网友:
开始电流波动是正常的吗,加内存和不加内存电流跑的是不是一样的啊,一样的话有可能是北桥有问题啊

网友:
北桥所有ADC线阻值正常啊,没有虚焊或对地短路的情况,压北桥和南桥没变化,有可能是BIOS问题,可是找不到BIOS文件。

网友:
在论坛找到一个ZV5000的BIOS,不知对不对,试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有问题  统一意见

网友:
上假负载时开机后前端总线电压为1.45V,上真U后被拉低为1.3V,是不是说明CPU已经开始工作(虽然其寻址信号可能没有通过地址线或北桥)?ADS#和前端总线上没有任何波形(可能示波器不好或使用方法不对)。

网友:
看一下南桥和时钟其次是北桥

网友:
我修到一台,是CPU坏了,换CPU一切正常

网友:
CPU可不能乱怀疑,在别的机子上是好的。

网友:
查CS#,无,查CPU工作条件,有,查OE#,无oe,为BIOS故障,

网友:
电流升因为cpu发热了,并非正常工作

网友:
有短路或虚焊的地方

网友:
你说的这个可能是BIOS不参与硬启动的情形。这个机子BIOS参与硬启动,触发前CS#、OE#以及BIOS所有AD线上已经有波了,CPU寻址信号是否到达BIOS,我认为从BIOS上面测量不出来。

网友:
重刷BIOS,故障照旧。问题是和原来的BIOS不同,会不会把原来对的反而刷错啊。如果这样岂不是又造成新的人为故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淘宝上买块料板,50快,直接拆配件,维修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以为是大件坏了,其实是个不起眼的电阻,有的时候把周边电路查了个遍都没问题很迷茫,又说不定是什么芯片内的某一部分小模块除了点小故障,很头痛,

网友:
哪里短路了吗

网友:
前天我也遇到此故障,显卡坏,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是应该重做显卡,或者拆掉网卡、1894等外围芯片。

网友:
电流明显过大,摸下看看那个芯片温度不正常,U的型号用的不对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故障解决了没 , 想看看是什么故障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台笔记本也是电流慢慢的升,CPU很热。

网友:
楼上修好了吗?

网友:
电流慢慢的升 CPU温度过高所致 高到一定程度就保护了

网友:
显卡问题有可能的,我也修了一台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要终结下寻址信号到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cpu复位不正常,cpu等效成了电阻

网友:
不跑码 电流这么大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吧

网友:
回楼上,故障依旧,刷对刷错也不知道啊。

网友:
是CPU不工作吧。

网友:
我也遇上过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修过同样故障的,是CPU坏了

网友(2010-05-09):
北桥的嫌疑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