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屏后的问题

楼主(2010-04-05):
今天换了一台19液晶屏,换后出现一半竖线,有一半显蓝色,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屏线问题,处理干净Gold finger再接上看看。

网友:
接触不好。

网友:
屏线的问题多些,先处理干净屏线试一下,如再不行那可能就是屏板大芯片或是行列驱动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一半树线的  屏换坏了  半条线不到底 压屏也压不了的

网友:
检查屏线  再一个就是程序不对

网友:
屏型号和程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