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M5000

楼主(2010-04-05):
这机器板载内存虚焊 但是吹的时候吹坏一颗
我重新进了一颗 做上去还是挡内存
仔细看了一下 板子上原来的内存型号都是一样 一字不差
新进的 最后一排字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希望有经验的兄弟 来冒个泡
华硕

网友:
不是型号有问题就是内存放在其它机子上试下不就知道是内存不行还是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上兄弟 我说的是板载的内存没法换了试
难道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的兄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