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掉电

楼主(2010-04-05):
客户拿来说死机,接电不开机,重复N次,然后拆机,裸板加电,按下开关要4秒多才能看到电流,0。2A掉电,加焊所有带腿的芯片,清洁主板,能跑完码,装机装到一半,接通电流,按开关马上就有电流,电流到0。8~1A  2秒后掉电,郁闷致极,加焊南桥,IO 未果,1。8V2。5V,CPU供电在2秒内都能出来,求思路,怀疑是CPU供电,

网友:
注明:本人新手,所谓新,就是刚从台式机转到笔记本

网友:
已经加焊过,靠近CPU的方形芯片

网友:
我们这里也有一台M19 不过是进系统掉电很是郁闷了

网友:
我是小小白,没有条件换IC 我也非常想换,明天找找试试料板上有没有,东芝料板很少~~

网友:
怕是IO芯片脱焊了,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CPU供电应该是MAX1987吧,如果是它应该是爱虚!

网友:
感觉还是CPU供电芯片附近有问题

网友:
看看cpu背面是不是有这种大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NEC的大电容不好拆也不好装

网友:
楼主强,带脚的芯片全部加焊了,你看看代码是什么,?电压是否全部正常?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回9楼,我认为90%也是在CPU供电,第一,没有CPU供电芯片可以让我换,第二像10楼说的NEC的电容,在北面有三个一样大小的,CPU正对着北面有一个小一点的,我的疑问是,这种NEC的电容能随便找个差不多大小的来代替吗,一模一样的我没有啊,有NEJ什么的  可以用什么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