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5R 进水后不亮机 带图纸

楼主(2010-04-05):
我又发现了一处不正常的地方 不知道是不是不正常 请各位解释一下

我用示波器测 SMCLK_S   SMDATA_S  这两组信号有正常波形  一组到南桥 一组到EC

CPU_THRM_DC   CPU_THRM_DA  NB_THRMDA  NB_THRMDC 都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不知道正不正常

我不知道这些信号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才起作用

网友:
先看各个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正常不?
在哪里过的水?

看看水迹。

有没有待机电流?是多少?开机自动上电不?

供电,时钟,复位,BIOS的片选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的描述太简化了!
具体的故障现象,你做了哪些检测,做了哪些维修动作!
要不然真没法分析!

网友:
从USB口 屏线接口进水 腐蚀面积不是很多  BIOS有几个角长毛了  加电电流 到0.70-0.90 应该是不跑码  然后摁开关关机后 就不加电  换了南桥之后 不加电的现象没有了  但是还是不开机 电流还是那么高 我用CPU假负载测 复位时钟 PG信号都正常 还有LPC总线开机瞬间有波形 之后就剩电压了[local]2[/local] 把长毛的地方都处理过了 就是不行啊  BIOS也换了 同样的主板上的  今天我把北桥也换了  电流上不去了  就到0.60了 那破板子太薄了 做的时候板子变形严重啊 估计够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