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0-04-05):
今天接了一台BenQ   型号:DHT300.故障为装系统死机,但在开机一直到进入PE中GHOST完一切正常,就是G完重启后在刚进windows进度条时就死机。用各种版本都试过.还是涛声依旧。求各位大虾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在bios把能禁用的都禁用,看看能不能进去

网友:
换换内存看怎么样!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我以前遇到过,GO进去后,重启无反映,换硬盘解决

网友:
硬盘用DM低格下 然后放个电再试试

网友:
硬盘 跟系统都换过的话。。拆掉PC卡芯片。。

网友:
不要装驱动看看

网友:
换个系统装一下看看吧,有系统是这样的。

网友:
拆下光驱就可以进啦!已经解决,谢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