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的杂牌板

楼主(2010-04-05):
今天接了一块865杂牌板进那个滚动条那里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到滚动条那里就不动了,我现在把内存 电源 硬盘都换过呀/还是一样,我把主板的网卡拆下来还是这样,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修了有没有那个高手指点一下呀/

网友:
都换过了, 那就是主板的事了,
先测一下主板的各个供电是不是正常,
如何正常的话, 把电容给换了, 如CPU/内存/北桥

网友:
要怎么去修吗/给一个好的思路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 CPU  显卡  等地方你看看是否烫手

网友:
小白观望!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

limingliming -3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南桥及其周边,清洗南桥、加焊南桥,更换南桥,拆声卡芯片

网友:
杂牌主板一般用杂牌电容,就算不鼓,可能也会损坏的

网友:
动桥估计你没有工具了,还是先换掉所有电容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