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编程器写液晶屏的驱动吗

楼主(2010-04-05):
我的意思是把储存芯片取下,放在编程器上写,这样可以吗

网友:
这要看你用的哪种编程器了,一般价格高的应该可以

网友:
百分百可以

网友:
百分之一万可以的,但是得看你的编程器支持不支持这款芯片的编写了。

网友:
不是100%都可以写的,,,如RTD2120就不行

网友:
我就用希尔特500P烧写的,这种很好用,基地这有卖.

网友:
580保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