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X/66E有待机不开机

楼主(2010-04-05):
本子送过来时在别人家修过的,客户说现在状态是用适配器不能开机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我也试了,用电池开机的确是正常的,可是用稳压电源加电电流走到1.几毫安就没了反映,当时想问题应该不大,很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先拆了机器在说吧,拆开一试完了,用电源表加电一点反映也没有了,试试用电池吧,也是点不亮了,只有3.3V没有5V也不知道正不正常,听说有些本子待机没有5V,开了机以后才有的,用电池量主供电电压是10.4V左右,是不是有点低啊,而用电源表加电测量主供电和3.3V电全都是不规则的跳变的,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为了排除电源和电池供共部分有问题我把电压调低,直接给系统供电高端场管加电结果是一样的,现在真的是没思路了,请高手帮忙

网友:
怎么也没个顶一下啊

网友:
查下电源口,充放电电路。“主供电和3.3V电全都是不规则的跳变”有可能是你拆机的时候把电源口或者其他哪个地方搞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