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了怪问题了,无解

楼主(2010-04-05):
修一个没有vcore的本本,MAX
8770  芯片 的,

关键脚定义:
8PIN TON 适配器输入电压; ---------- 18V
19PIN/25PIN VCC/VDD;    -------------- 2.几V
38PIN SHND总开关脚3.3V  都正常了,全部有
11PIN REF;没有测到,(这个参考电压是输出的 2V ,但是没有电压,儿cpu假负载的参考电压0.68V 有测到,怎么回事?)

但是2路下管都有控制脉冲电压2.2V 的样子,2路上管就完全没有控制脉冲了,(没有短路,拆开上管测量过了)
这个是怎么回事?

要是电源芯片max8770坏了,为什么下管有控制电压?而上管没有?

这样换max8770 有没有用?

其他电压全部正常,就差Vcore了,开机上电不亮,cpu不发热

谢谢
3# 陈钱飞
的回复,还没有修过ref电压,要怎么修?

***************
这个是前几天的,已经修好了,调了个max8770换上,ok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11PINVREF上,这个电压模块你量一下。

网友:
哈哈 楼主先把参考修出来吧 芯片要工作 肯定得有个参考出来的

网友:
这个参考电压是输出的 2V ,但是没有电压,儿cpu假负载的参考电压0.68V 有测到,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REF参考电压,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也可能是高端驱动的升压电路有问题,看看升压电路上的电阻和升压电容和二极管。

网友:
参考脚外围没问题的话就是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