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植珠过程

楼主(2010-04-05):
植珠详情。

下圖這個南橋是從癈板上拆下來的,因為該板的北橋已損壞,所以把南橋拆下備用︰

网友(2009-01-11):
接著為拆下的南橋底部︰

网友:
接著先用吸錫線把舊錫點小心的清乾淨︰

网友:
再用香焦水把吸錫線上的焊油洗乾淨︰

网友:
用無鉛焊油塗抹在南橋背面上︰

网友:
記得焊油只要塗上薄薄一層即可,擦完後如下圖︰

网友:
把植錫鋼板對準南橋︰

网友:
放上0.76mm的錫球,雖然南橋有一小部份沒有接點,但是全部都放比較好做。

网友:
放好後在南橋上放一個小散熱器,記得散熱器的放射端要頂在南橋,而不要用底部,如果你用底部頂著南橋,則散熱器會幫南橋散熱,你的植錫時間會加長。

网友:
熱風槍調300度︰

网友:
把噴嘴拿掉,讓出風口加大︰

网友:
加熱時風量調小,與南橋距離較遠一些,約10秒至30秒接近一些,到約5公分左右即持續以畫圓圈的方式加熱至你看見熔錫,這時要放著讓它自然冷卻,冷卻後把不要的錫刮掉即可。如下圖︰

网友(2010-04-05):
8300挺漂亮的,崭新啊。

我植的时候下面铺上折好的纸,球撒上去,然后用嘴把多余的球吹掉就可以了。你的球是一颗一颗摆上去的?

网友:
原来台湾的朋友 也手动植求啊

网友:
看师傅值过一次,做这些东西耗费神的,请问锡球是倒上去的吧?还有就是好像有好多种钢网具体怎么做还没试过

网友:
能不能放些照片  做一次完整的看下  怎么做的~~~我做2次才成1次  成功率比较低  学习中啊

网友:
没有师傅,自学中,很的的教学图片,谢谢

网友:
原来宝岛师傅也用安泰信

网友:
有钢网植株还不错,遇到大北桥那种0.6或者0.5的珠子一个一个植上去才头大。

网友:
通俗易懂,不过怎么没有下文了,怎么往主板上焊呢

网友:
长见识了,谢楼主

网友:
1# zzzz1 你钢网是通用的吗

网友:
没有BGA机器的了解一下

网友:
见意再刷焊膏(焊膏可多一点),用风枪加热一次。锡珠就变得很光亮,饱满圆润。

网友:
很少有的这个植株的教程,不错,我改天来对着图片一起来练习一下,多谢

网友:
珠植得真漂亮,顶楼主

网友:
很好的经验,真没见过这样图文并茂的植锡过程

网友:
刚开始学习!感觉满北桥更换难度挺大!好像是业余维修的禁区!

网友:
我是洒好锡球好 找个废旧主板 装上散热器后将芯片放到散热器上  然后拿到返修台上加热 植球成功率非常高 哈哈

网友:
胆大心细
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唉 我老手抖

网友:
我第一次植珠,植了差不多个把小时,看的眼睛都花了,虽然有钢网,可师傅不准用,说是要先把手工练好才能用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