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换ATI M6显卡不小心移动了个元件后,安装驱动后黑屏

楼主(2010-04-05):
IBM R40 (2723,迅驰)的由于换ATI M6显卡芯片,不小心移动了个靠近屏线和PCI 位置的元件后,
导致DOS和安全模式正常显示,安装驱动后黑屏,
有“小丘”说是某个电容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72532-2-1.html
请帮忙看看是哪零件呀,尤其是靠近两铜柱旁边的,谢谢!

网友:
图片太小了

网友:
1供电不稳定,2驱动错误,3虚焊,芯片本身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