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英特尔D865PE 求助

楼主(2010-04-05):
今天接修一台原装的英特尔主板

故障现象是通电,检测卡上面的等猛闪烁,肯定是大短,从机箱里面拆出来,发现给USB供电的保险已经咩黑了,拆除保险,打一下数据阻值,桥挂了,,

更换了EB的南桥,发现通电上电,无复位,而且南桥发烫,测SB电压只有2.5V左右,供电是由一个MOS管子转换过来的    把它换掉,电压还是低,根据经验,这样的供电方式,肯定主板上面有一个类似与MSI 的MS-X

懒的去跑线路了。把目光放在IO上面。。IO是PC87370IBU\VLA

摸摸IO也发烫,冒个险,把IO给拆掉,SB电压没有了,这个IO也还蛮奇怪,

求助,有哪位大哥修过这样的板子,可以谈谈维修的经验吗。这类的板子,应该从如何着手,还有那个控制SB3.3V的电路分析,

小弟我感激不尽。。这是BGA图片。,

网友:
查一下AGP旁边1.5V供电。

网友:
IO烫手  肯定是坏。
南桥烫  你看看,南桥供电管,就是左上角哪两个
不过USB是和南桥直接相连的,供电哪里要先清理干净

网友:
谢谢楼上的哥们,又上脚的两个管子,是给北桥供电的1.5  实际测只有1.4V,先不去管他,主要是SB3.3只有2.5V     我认为先把这一块修出来,,

SB3.3电压是通过一个MOS管变换出来的。想问问有没有兄弟修过这一类的主板,给点意见,如何去修3.3电压低

网友:
SB5V转SB3.3V的管子先换掉看看,不行的话,把这个管子去南桥的线割断,再测SB3.3,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这种板坏的还真多,我这边二块都坏了,

网友:
北桥有问题也会引起南桥发热的厉害,部分原板的I/O需要换时,必须从原板拆,不知道是否内部带有什么软件。

网友:
这种破IO里面还带程序的吗?应该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