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液晶一体机电源 AcBel API4PC45

楼主(2010-04-05):
打开发现保险烧了,200v电容鼓包,MOV 1 烧坏了。。 MOV 在网络上查了下说是 压敏电阻,型号是 S 10 K150,网络上买不到。。。。
         把保险换上,电容换上,一阵 白烟,炸了 ,2个200v电容,其中一个爆了。。。。吓死人了。。

         没发现主电源有其他问题啊? 搞不懂。。。 压敏电阻一定要上吗?  买不到哦。。。

网友:
这电源原本是110V的吧!

网友:
啊,那就是在国内不能了, 日本 电压 110v ?
老板不知道在那儿回收的 。 原来是国外的垃圾。。。

晕,多谢提醒,开始没有在意, 上面写着 AC INPUT 100-127V~ ,50/60Hz  6.0A..

哪还是搞个小电源改吧。。 那个 爆炸威力啊。。吓死人了。。

网友:
我碰到过多次110V误入220V 的机器

网友:
這個是110V的電源,需要和變壓器配合使用,ACBEL是康舒

网友:
过压了,接个220v转110的变压器,在检修故障,压敏电阻可以不装,不过这样就失去保护作用。要是在过压就会烧毁后级电路。

网友:
这样烧法烧的零件很多的,LZ直接换一块电源板省事多了。

网友:
找个电源转接器220转110

网友:
压敏电阻可以去掉不要,找个220转110电源

网友:
过压了,接个220v转110的变压器,在检修故障,压敏电阻可以不装,不过这样就失去保护作用。要是在过压就会烧毁后级电路。
引用 网友A:

以后得要看清楚铭牌了,吓死人

网友:
哈哈哈....可以想象楼主当时的表情!要是把当时情形记录成影像肯定笑倒一大片.....

网友:
这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修之前一定要看好。否则很危险的,那家伙劲可大啊

网友:
文明时代,禁止放炮!修主板的也不例外,呵呵

网友:
真大意,幸亏没发生意外

网友:
禁止放炮注意安全

网友:
标明安全区   以免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