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进水3V 5V U61的42脚只有9V

楼主(2010-04-05):
各位大佬帮帮忙,我自己用的一台IBM T42机器,进水的,现在没有3V,5V U61的59脚有3V 57脚有15.5V 42脚只有9V
U61 MAX1632都换过了,不知怎回事了
进水

网友:
待机条件还不够哦,还要出来别的电压

网友:
还有什么电压要先出来呀

网友:
PM芯片给的电压怎么没查啊

网友:
很有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楼上想得出来,这里你查1632的条件呀,主供电,REF,ONOFF,VL。。。。。

网友:
既然TB芯片已经输出VCC3SW,就要量下1631有没有VL产生,若有就看其7,28脚有没有驱动电压。若没有VL就要查TB的复位和三个SHDN相关的电路。1631的7 28脚上有电压的话则是1631电路问题了
下面这个帖子的资料将T4的电压产生分析得很透彻了,认真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ight=t4%CF%B5%C1%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