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电池坏了(求助)

楼主(2010-04-05):
神舟优雅Q120C的上网本电池不能用,在系统里面可以看到100%。但一拨电池就掉电,量电池没有一点电压输出,于是拆掉电池量电芯两端有8V的电压,我把引线焊掉直接接可调电源11V可以有2A的充电电流。我看上面有一个芯片是8254AA,请教高工们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被锁定啊?

网友:
没人回,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还是没人回

网友:
电池坏了,,没有输出,是电池被锁了,

网友:
换电池试试。最可能是电池的问题,主板电池放电电路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