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不通电求救

楼主(2010-04-05):
用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用电源待机0.01A 按开关0.05A 马上就掉到0.01A  用电池和电源可以开机但是不充电 开机的时候把电池扒掉也可以正常用。 本人是修台机的 希望大家指点   自我觉得冲放电电路没有什么问题.适配器是好的.    求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在电池旁边有个待机的芯片 我不知道是啥 但是换个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5V_ALW
+3.3V_ALW
+15V_ALW
+3.3V_RTC_LDO   已经产生

网友:
去查下CMOS电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高手们 提个建议啊

网友:
应该和充电电路相关,换个试试

网友:
看充电电路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