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怎么办

楼主(2010-04-05):
我的mis p43neo主板开机没有显示,cpu,显卡风扇都可以转,就是显示器没有反应,《显卡,显示器都是好的》求那位老大给个解决办法,????谢谢了

网友:
拿到我这来修吧!

网友:
昨天晚上还用着呢,正常关机,今天早上就点不亮了,能告诉我怎么解决吗,谢谢

网友:
会测电压就查一下电压,像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网友:
有时候踹两脚会好的

网友:
看来楼主不是修电脑的啊,不要瞎折腾,只会越弄越坏,V星的P43板子应该还在保修期内。

网友:
慢慢的一件件拆呗,或者替换法,确定下是哪里坏。主要是内存,多查下。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还是拿到专业的维修点吧。

网友:
电源有问题吧!!!

网友:
清理下灰尘估计就好啦

网友:
内存接触不良吧!建议你拔掉内存条,用不带油性的橡皮擦干净金手指,再找个毛刷刷一下内存插槽。装上应该就OK了。

网友:
还原哈bios试哈

网友:
先用楼上方法试下,如果还是不行,建议别再折腾了,在保就保修,不在保就拿到专业修板的地方修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了,问题已经解决,我把北桥旁边的跳线绐换了个方向就好了!

网友:
BOIS放电,还不行多半是CPU座子出问题了,这样的扳子CPU座子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