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4-05):
各位老大,正修一块INTELD865GVHZ主板,故障为不跑码,CPU核心电压0.96V,复位0.35V,PG信号0.96V,时钟0.38V.换了CPU供电IC,上管全部换掉.故障依旧,求助各位大侠,小弟菜鸟级人物请各位老大能一步步教我思路....在线急等~~~

网友:
为什么不刷BIOS试一下啊?

网友:
2# 九州电子 我想刷啊.但是这是INTEL主板啊,找不到BIOS资料.官方上下载的用不了.

网友:
见鬼了,刚刚用假负载测了下CPU核心供电地对阻值,居然是短路....各位高手,这又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上真cpu就好了,这是假负载为了拉低cpu电压识别引脚促使供电芯片为整机工作。

网友:
INTEL  大多 BIOS IO

网友:
BIOS没有资料.IO换过状况依旧,,,

网友:
我也有二块这种板子,也是看着正常,但是点不亮,

网友:
什么都考虑到了,就应该搞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