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 855系列的VCORE 电压不出的一例维修

楼主(2010-04-05):
故障:没有CPU供电
机型:IBM T41   855PM+ICH4 +7500
接手一块同行送来的T41主板。说是没有CPU供电。目测发现。ADP3205。3415等全换过。就连3205的外围电路也全被动过。看来前者在这板时应该把3205的周围电路排除过。。。加电检测。发现在3205的14PIN VTT_PWRG为低电

这个电压不出来。自然会引起没有CPU供电的。再与之相关的1845也被换过。看来问题并不在这块。还有一个引CPU供电不出的就是PM了。
注意PM有待机信号。能加电。但不能说明他就正常工作了。有待机。说明PM的供电没问题。用示波器看时钟。波形明显不对。
没PM 的25 26PIN相连的电阻和一个电容。发现在电容C325一端已虚焯。加焯C325后。再测。波正常。加电。跑码已顺利出来。。

这电容的问题引起没CPU的供电在T4的板子上已修到过很多。而在T6的板子上这个电容坏了后。有时会不加电。有时也会正常加电。不出码。跑OO。但他不会引起来没有CPU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主了 看来楼主是高手啊i 以后遇见这问题 有办法了 哈哈

网友:
开幕之前解释过,VTTPWRG不能认为是条件,只能看成是结果

网友:
3205的开启信号都没有,当然没有CPU供电。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不知LZ在说什么。

网友:
楼上看贴不认真,楼主并没有提到过有没有3205的开启信号,系指PMH的振荡频率异常引起3205不工作

网友:
跟PMH相关的不就是18PIN VCORE_ON嘛,如果还有别的原因就复杂了。

网友:
思路清晰,多谢!

网友:
PMH振荡频率异常不单单会没有CPU 核心电压吧?

网友:
5楼的朋友.你自己可以作个试验..取下那个电容.看看有没有3205的开启信号.再看看会出来VCORE吗?
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取下那个电容后.开启信号肯定有的.而VCORE肯定没有的.

网友:
LZ 经验丰富     我有一次修到T4的一块板子  也是VCORE不出来居然是MAX1845的问题VTT没有出来

网友:
这电容作用是用来滤波的吗?还是其它作用的呢?

网友:
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是那个电容掉了,还有3205附近辅助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专修IBM板是高手吧。在修T4板的时候经常看到这个C325电容都被碰掉了的.关键性作用还是很大。

网友:
MAX1845的VCCCPUIO电压出来了吗?如果出来了,没有VTT_PWRG就很奇怪,超出我的理解范围。如果没有出来,查MAX1845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C325和R255应该是定时电阻电容吧?这个电容更换时容量必须相同?

网友:
见识了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大虾,我有个老问题请教,之前看过你提过T60断电的解决办法,替换掉一个6TPE330ML电容。我搜索了该电容的资料,发现它是三洋胆电解电容,不知道你当初是用的原装电容还是其他替换品种。这种电容我这里找不到,请你推荐一种。
另,大虾的水平很高,能否给我一个联系方式,方便请教。

网友:
是PMH的谐振电容吧

网友:
那个电容应该是个谐振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谢谢楼主的帖子刚刚好

网友:
坛子里面高人多,相互讨论问题气氛很好,学习了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很受启发。一直以为待机正常那么PM的条件就满足。没想到PM的频率不正常也会引起无CPU电压。

网友:
那个电容有些板子标注的应该VER 和FB吧?我个人理解是芯片本震条件。。

网友:
见楼主的描述,轻车路熟的样子,好像这个电容的毛病是通病?

网友:
据说是时序不对,导致3205欠压保护了,具体是哪个信号时序不对至今都没有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