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主板,CPU不工作,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0-04-05):
硕泰克主板SL-KT880E-RL,CPU不工作,复位灯常亮.复位针对地0伏

网友:
本人是新手,有哪位请解下

网友:
先查供电吧。

网友:
看 南桥北桥是不是好的 然后 查所有供电 修好供电

网友:
查了CPU供电管子上端有12V,下端(G,S)无电压,但管子好像是好的啊

网友:
请问谁有这板子的图纸啊,能不能发给我,我EMIL:JYL125@sina.com
或哪位有修过经验的指导下

网友:
请问怎么查,南桥北桥是不是好的,我是新手,北桥会发热,南桥不会,是不是坏的啊,如果量电压要哪量

网友:
听说好象硕泰克的主板不上内存显卡不能工作呢。。。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也是听说啊,未曾证实过

网友:
我试过了,上了显卡,内存还是不行 8# 莲花五村

网友:
复位灯常亮基本都是桥的问题 或者脚座的问题 难修

网友:
是不上显卡不能触发

网友:
测北桥的电压有没有正常

网友:
请问要测哪几个点的电压,哪个位置呢,
我刚学的还很多地方不知道.

网友:
查cpu供电吧 也许是ic的问题

网友:
复位是最难修的!

网友:
查了CPU供电管子上端有12V,下端(G,S)无电压,但管子好像是好的啊
引用 网友A:
GS无电压就检查电源管理芯片啊,供电不正常肯定就没复位了。

网友:
测所有管的D  有没有供电  G有没有控制,  哪没有修那,       你说CPU没供电,D有12V  G没有控制,看CPU的小电源管理啊.

网友:
同意16楼,17楼的说法,估计你是电源管理IC有问题

网友:
MOS管,下管两路D脚对地电阻为0,,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管子穿了,最好全换吧

网友:
有些板子CPU不工作就没复位的

网友:
全换,最好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
跑一下线路吧,IO蕊片坏得多哦,这款板

网友:
来自: 重庆
0V 不可能是电压的问题 就跑复位脚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