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本本硬盘好快 怎么会差这么多

楼主(2010-04-05):
今天把一块三星的硬盘用HD扫了一下 很奇怪 怎么会这么快!说明,这块硬盘是5400转8M缓存80G的IDE硬盘 大家看是不是特别快!

网友:
我记得一般5400转的并口盘平均值都是30M以下 来块对比图

网友:
以上两块硬盘都是在同一台电脑上扫的图 都是开机没运行任何程序就扫的

网友:
一般都这个速度的。。。你第二块硬盘大概有点毛病

网友:
60G的缓存是2M的吧

网友:
不是吧 好多硬盘都没有这么快的 我试了好多了 7200转才有这么快

网友:
都是8M缓存 发誓 这两块硬盘参数都是一样的 都没有坏道 都用了两年左右了 有点奇怪!

网友:
一般5400的就40M以下,你这个应该是7200RPM的,或者是被屏蔽内圈的。

网友:
两个盘的系统也一摸一样啊

网友:
我的硬盘就这个样子

网友:
也许是个万里挑一的极品。

网友:
另一块硬盘~~~

网友:
有可能?这么快?

网友:
硬盘肯定有问题

网友:
我发誓两块硬盘参数都一样的,都是5400转8m缓存的 不信你们也可以把图片上的型号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系统都是GHOST的一样的系统,都是用我的Nc6230开机不运行任何程序扫的图!而且都扫了两遍 结果都一样!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